hp1022打印皱纸,而且走纸不顺。

楼主(2020-11-14):
经客户描述。hp1022开机正常,打印测试页皱纸。
而且走纸有点不顺。
常规思路,定影组件问题。上纸不顺。背板有胶
维修过程。更换加热膜。清理背板残胶。

网友:
这是打了不干胶造成的吧

网友A:
背板有胶,指的是哪个地方啊

网友:
学到了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这是走纸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板有胶,指的是哪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后进纸板,里面不干胶有粘性

网友:
走纸轮后面的那整个背板

网友(2021-01-07):
走纸轨道 打不干胶纸会留下这种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