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图6200开机报错05 代码。

楼主(2020-11-14):
经客户描述。开机预热没动作。经观察定影组件上下辊融在一起了。感觉不是特别好修。就让客户回去了。
经拆机发现,电源板,接触板都有不同程度的烧坏
。而且定影组件融化。
维修结束。更换电源板,加热上下辊。或者加热组件。

网友:
奔图这机器,耐用不?

有经销商给我报奔图的机器,我一直不敢卖给客户,不知道售后多不多,机器非常便宜,功能还很多,还带wifi,网口。

网友A:
这种机子还修毛啊  换新得了  用不住  你受罪

网友B:
奔图耗材贵,配件不好买,其他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还修毛啊  换新得了  用不住  你受罪

是的,我也不想修了。一修就亏本。
准备让他买台hp11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奔图耗材贵,配件不好买,其他还行

嗯嗯。机器配件少,开模具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奔图耗材贵,配件不好买,其他还行

买的三星的专利技术。
硒鼓和三星的长得很像。
就是价格超级贵。
如果鼓芯和三星款的尺寸一样的话,
单独换感光鼓其实也可以的,
比较省钱。

网友(2021-01-07):
奔图什么时候出的机器没有芯片了  耗材价格低一点 估计就能畅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