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电离室前置放大器维修

楼主(2020-11-14):
接了一批氩气电离室维修,应该是监测γ射线剂量的,很古老的东西,基本很难查到相关资料,设计和用料基本都是前苏联的技术有些是简单的开关坏,电源不输出,线路老化接触不良之类的故障,我就不多说了,其中有个前置放大器部分没输出,上图看吧
这是拆开屏蔽罩的样子,最中间的接线柱是电离室的输出,通过测量发现第一级放大器OPA128没有反馈电阻,只有2个独石电容做反馈,我寻思着这样的话信号积到一定程度不就饱和了吗,带着疑问手绘整板的原理图一探究竟
画完原理图分析发现这个第一级放大器是个积分器难怪没有反馈电阻,红圈的二极管是个泄放电阻,当信号积到一定程度,后级的门电路会触发标红圈的二极管导通泄放归零,通过计算泄放的次数也就是频率来计算电荷总量。打个比方有一缸水,一点一点往一个1升的杯子倒,然后再倒掉,通过计算倒的次数就可以得到水的总量
实际测量发现泄放的二极管坏了,放大器的输出一直是饱和状态,后级的555芯片当然就没输出啦, 替换二极管后此故障修复
有人要问收了多少钱这单5位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可能是真的,不过跨行业了,涉及到很多非电脑行业的知识,这电路感觉像液晶显示器里面的,电源板降压电路

多年前没日夜的修电脑一身的职业病,所以转行跟电路设计仪器仪表维修相关,虽然还是离不开修东西,但是朝九晚五双休的日子挺安逸的

网友B:
还算运气好,芯片字没有被磨去。

网友A:
这价格可能是真的,不过跨行业了,涉及到很多非电脑行业的知识,这电路感觉像液晶显示器里面的,电源板降压电路

网友:
老司机厉害啊 医疗设备就是好赚钱

网友:
这才是老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算运气好,芯片字没有被磨去。

芯片被磨经常碰到的,如果是模拟芯片,类似放大器之类的,可以画图反推原理的,找替代方案,数字的不好处理,看情况吧

网友:
大牛呀

,看来维修不是不挣钱

网友:
我草,修这些古董血赚

网友:
牛批,老司机给力

网友:
这个是氡气室

网友:
5W吗?这单可以啊。我修过胸透仪收500医院嫌贵了,还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发热门诊筛查隔离间里

网友:
这种特种设备好赚钱呐

网友:
牛逼克拉斯  这要给我就是抓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