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H532不认msata接口固态硬盘

楼主(2020-11-14):
收来一台富士通AH532的本子,屏幕是三星15.6的,屏有一个圆圆的大约一元硬币的黑块,网上一看三星的好多屏都有这些问题,这个笔记本本来想加个MSATA的固态盘提一下速度的,但是装上硬盘无法识别,板上有两个这种接口,一个用于无线网卡,另一个应该是MSATA接口啦,可是不能用。论坛上搜也没找到这台本本的图纸。不想拆下光驱位来装固态,麻烦。特此求助!

网友:
首先明确说明一下,固态硬盘没有问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识别!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把这个电路给省略了呢

网友:
查有没有3.3v供电。再找4个数据电容是不是都有。都有的话就是bios锁死了。

网友:
这个板找不到图纸了,很难修。指望跑线的话没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