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m mortar 装cpu不触发修好后又遇到主板挑cpu

楼主(2020-11-15):
am4主板装u不触发先查待机条件,因为是装散热器坏的,就先量下座子边上的32.768 25m晶振正常,又看了下座子,好多引脚不反光拆掉上盖,果然是装机坏的有的引脚都烧了,那就只好换座。换完以后显示卡内存d6又加焊了下还是d6,没办法那就刷个bios,刷完bios居然能点亮了。拿客户自己的r5  2600x测试不跑码,用a6 9500就能点亮,怀疑客户u问题换到另一张主板测试能正常点亮。
因为之前也遇到同型号主板挑cpu用a6 9500一样能点亮,当时是因为没换过am4的座换了3个都没成功,也就没有在修了。这次又遇到这问题,这问题应该还是座子没焊好吧,这两月遇到5张挑u的一张没修好,太难了

网友:
又换了个座子,还是同样问题排除CPU座没焊好引起。图片是第一次焊拆下来的,没连锡,每个焊点都有锡

网友A:
挑CPU BIOS也刷了 座子也换了。修块台机板 换CPU座 这种精神也是服了

网友:
AMD板子就是挑内存挑cpu

网友:
破案了,

诊断卡引起不跑码,用r5 2600x  还是r5 1600插诊断卡就不跑码  ,反而a6 9500能跑码导致误判,诊断卡也是个坑,我还得在买个测试u,啥有问题的主板用这u都没问题。而且官网查了这主板也没写支持a6 9500

网友:
我看到一半就感觉应该把诊断卡拔了试试,虽然没有接触过450主板,但是我遇到过的有几张V星b85b75主板,插和lz一样的诊断卡就不跑码不开机,拔了诊断卡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这卡插上会不跑码?难道之前的450也是这个原因?。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CPU BIOS也刷了 座子也换了。修块台机板 换CPU座 这种精神也是服了

换个U座不正常吗,客户送修,修好收钱不香吗

网友B:
这个诊断卡本身就是个仿品。模仿技嘉原厂测试卡来的。所以好多板子插上也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诊断卡本身就是个仿品。模仿技嘉原厂测试卡来的。所以好多板子插上也不跑码。

问题是我的测试u可以跑码,用客户的就不跑码,很难怀疑到诊断卡造成。

网友C(2021-01-16):
这个cpu盖子怎么拆?一碰就坏

网友:
回帖可以赚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盖子怎么拆?一碰就坏

拆上盖肯定会坏 只小心点拆  断了点也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