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主板风扇转速阈值报警引发的高低转循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11-15):
本文是针对使用超微主板但风扇为非原装时,主板检测风扇最低转速阈值报警而导致的风扇高低转速循环的解决办法。

(仅调整阈值报警,不调整实际转速)

硬件:X9DRL-IF

环境:ipmi ip:192.168.2.222

        登陆账号:ADMIN(系统默认)

        登陆密码:ADMIN(系统默认)

IPMI的IP地址设置可以在BIOS的IPMI选项中手动设置。配置时所用的电脑需要与超微IPMI口处于同一网络。

使用软件:IPMITOOL for Windows

使用CMD定位到IPMITOOL目录 压缩包中添加了右键CMD的REG

可以直接将此REG导入注册表,在IPMITOOL目录直接右键OpenCMD即可
显示*\ipmitool>

调整最低转速
ipmitool -I lanplus -H 192.168.*.*** -U ADMIN -P ADMIN sensor thresh "FANX" lower 0 75 150

  192.168.*.***替换成你的IPMI IP。
  -U ADMIN -P ADMIN替换成你的ipmi登录账号密码;U =账号,P =密码,默认无需改动
  FANX替换成需要调整最低转速的风扇编号,X9DRL有FAN1,FAN2,FAN3,FAN4,FAN5,FAN6,FANA,FANB。

  其他型号请参考IPMI中Sensor Readings 的FAN Sensor
默认:

修改后:

网友(2021-03-16):
今天修到一块超微X10DRL-I REV1.01主板,故障现象插电不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主板电感发现L10 短路,其是由U7 TPS54618提供,拆出来测发现10.11.12脚短路更换一片全新上去,插电电源指示灯亮主板自动启动亮机屏幕出现PEI--INTEL REFERENCE CADE EXECUTION...          服务器主板晢时没搞懂工作原理。原来U7是产生3.3V待机电压的忒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