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0-80循环电流

楼主(2020-11-15):
开始拿来无声音 麦克风,拆开换了音频芯片,就成这样了,单独重值了上盖 还是这样

网友A:
温度过高 爆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过高 爆浆了吧

上盖爆了吗

网友B:
遇到进水机音频下面脏了就是这个电流不开机,你应该重新换个音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进水机音频下面脏了就是这个电流不开机,你应该重新换个音频试试。

我把音频取下来 还是这个电流

网友:
不用重植,换一个

网友:
爆上盖了吧!

网友:
6s 上盖很容易鼓包呀 打开罩子看看

网友:
杯具了!上盖都搞了干脆把下层也干一遍

网友:
上盖电流呀 没有装好

网友:
A8A9 CPU拆上盖温度没有控制好 会掉点 而且你看不到的 在蜂窝里面

网友:
新手上路不怕虎

网友C:
取了上盖,开机还是这个电流。没办法,搬板

网友:
根据描述,好像有电压没出来,导致了这个电流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了上盖,开机还是这个电流。没办法,搬板

我碰到一个也是这样 拆了上盖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