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神舟Z7版号6-71-N85P0-D03待机0.004触发后0.001无3V5V

楼主(2020-11-15):
神舟Z7版号6-71-N85P0-D03待机0.004触发后0.001无3V5V
待机有3.3V没5V触发后3.3V没了3V5V的电源管理芯片是51125实测1脚EN1没有开启信号6脚EN6有1.1V的开启,这两个开启都是自身产生的,我换了芯片还是原现象怎么破大佬们

网友:
有没大佬解下疑惑

网友A:
首先要说明的是EN1是受EC控制的。其2重点查5V这一路,测测有没短路,换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明的是EN1是受EC控制的。其2重点查5V这一路,测测有没短路,换换电容......

我试试,,,,

网友(2021-01-12):
修好了吗,我的这个本和你的现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