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2 这种BIOS如何刷写

楼主(2020-11-15):
25Q64FVIQ  8M,手上只有RT809F   但没有这种座子,以前台式主板好像也见过这种BIOS芯片, 像MOS管一样的, 我的座子都是8脚的

网友:
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刷

网友:
工程师也搞不了吗?V星主板一般都是这种芯片,

网友:
5块钱的座子也能刷,苹果也有用这个

网友:
直接可以风枪吹到刷机座子上

网友:
飞线 转换底座都是可以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刚开始焊到座子上去的,但中间的接地脚会和别的脚估计弄到一起不认到芯片,后面把中间接地的用胶布弄住,再焊到座子上就可以,当然8个脚飞线也可以,就是麻烦

网友:
也是8脚的吧,现在怎么元件做的都奇葩

网友:
飞线,或者贴片转接板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BIOS芯片

网友:
这样子的我都是飞线 有点麻烦

网友:
普通转接板,用高温胶带隔离一下

网友:
反过来焊sop8转接板上 针也反过来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BIOS芯片

那看来你没修过苹果。

网友:
809可以刷,苹果笔记本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有点像苹果的,不过苹果主板上带有读写bios的座子!

网友:
写就不必要。找个普通贴片代替

网友:
买个这个座子就可以了。

网友:
声明不是做广告。这个里面有需要的。你看看
https://kitebee.taobao.com/

网友:
苹果12年以后的机器都是这种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