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一直充电,直到充坏电池

楼主(2020-11-15):
前几天修了一台A1466,老问题电容坏了一个,保险坏了,换了以后可以开机,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上电池也是亮黄灯。装上电池测试也能充电,感觉没什么问题,就给客户了。结果今天回来了,客户说电池坏了,心想不好,换了快电池测试下,果然到100%以后还显示在充电,请问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看看有没有充电管 有就换一个

网友:
电池充电应该有个控制的芯片或场管,也许短了,不能关断充电

网友:
还真没这么注意这种问题

网友:
电池是远型号的吗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换了充电芯片 再测

网友A:
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有充电脉冲,

网友:
EC识别到电量已满仍不关闭,换

网友:
有可能电池放电管坏了吧?

网友:
充电的条件,好好查下

网友:
看下隔保电路场管,是否短路了

网友:
KBC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B:
这样的会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会不会爆炸?

那要看100以后是真充,还是假充。有些情况是一个虚拟信号。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换个料板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有充电脉冲,

对的

网友:
保护隔离管坏了。就是那个铁壳的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换一个就好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橙色灯的,只有检测到电池满电才转成绿色。如果真是充电有问题,就是硬盘接口边上的乌龟壳坏了Q7180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期待楼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