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不能充电,接充电器才能开机

楼主(2020-11-15):
华硕X450不能开机,接充电器才能开机。接上后显示是在充电,鲁大师中电池也能检测到,但是充电始终是0%,一拔充电接头就关机。求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电池换了吗

网友:
电池可能性极大

网友:
没有,这个笔记本很少用,这样电池也会坏吗

网友:
电量为0%,有的笔记本要充几个小时才开始充进去电。

网友:
这个要换电池测试过,有些是太久没用,被锁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部不充电开始还以为电池挂了,后面过了好几分钟才开始充电,久不充缺电会这样

网友:
电池长时间不用 需要激活一下 多充会

网友:
认电池,不充电,看充电部分。

网友:
测测电池接口周围的电容,mos管,说不定会有惊喜呦

网友A:
华硕有很多款内置电池的机器,电池接口附近有个银色的螺丝必须上紧,那颗螺丝是联通电池和主板的

网友:
可以考虑更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有很多款内置电池的机器,电池接口附近有个银色的螺丝必须上紧,那颗螺丝是联通电池和主板的

那个螺丝没上紧能检测到电池吗?

网友:
这种电池坏的多了

网友:
时间太久了,先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螺丝没上紧能检测到电池吗?

可以,但电池不会放电,也充不进去。另外这款机器易断线,电源口到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坏了把  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先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螺丝没上紧能检测到电池吗?

螺丝不装紧或者接触不好,1,电池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拔掉电源后就断电。2,容易导致主板静电,不上电,需要放电才能触发。(大部分机器这个螺丝在电池接口附近,拆开C壳可以看到,有少部分机器这个螺丝在D壳内存盖板下面,螺丝有个亮银色垫片)

网友:
这个机器首先要看下隔离管的电压,第一个和第二个管子g级都有25v左右。有没有正常升压。如果没有,就要想办法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不装紧或者接触不好,1,电池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拔掉电源后就断电。2,容易导致主板静电,不上电,需要放电才能触发。(大部分机器这个螺丝在电池接口附近,拆开C壳可以看到,有少部分机器这个螺丝在D壳内存盖板下面,螺丝有个亮银色垫片)

这个机器和螺丝没关系,因为我自己有个这样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