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40S 版号是NM-A052不过保护隔离请指导一下

楼主(2020-11-15):
联想 T440S 版号是NM-A052不过保护隔离请指导一下,
PWRSHUTDOWN 信号有U101TB62D51FG 发出的

网友A:
我看见你标的shutdwnin信号和pw信号为0肯定是会输出vcc3b和vcc5b的,查查ec和南桥看看有哪些器件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你标的shutdwnin信号和pw信号为0肯定是会输出vcc3b和vcc5b的,查查ec和南桥看看有哪些器件导致的

不会输出3v和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