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ian Yi 310-15ISK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20-11-15):
接手一台联想板号LA-D562P上电大短路。拆机发现ISL88739烧了个坑,19V电容短路。拆下电容,更换88739后发现不过保护隔离,查PQ302第4脚,发现只有2.9V,查88739各个引脚正常,量PQ302没发现短路,取下量发现4与5脚有阻值,更换后19V正常,发现不触发,量EC也是短路。后买回EC更换,亮机。

网友A:
这个388带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388带程序的

是的,买的带程序的,35块钱

网友:
我今天发的NPCE285P,说是带程序,但是旁边有个EC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买的带程序的,35块钱

RT809F   可以读写的  买的剪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