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信号和电压跳变

楼主(2020-11-15):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信号和电压跳变的情况,最近一直遇到,先是一个平台复位一直跳变,我直接干了cpu,好了,但是昨天又遇到一个3.3伏的后级电压跳变,导致他后面产生的电压一起跟着跳变,始终找不出原因,还有个ec发出来的RSMRES也跳变,是ec发出来的复位信号,但是始终找不到原因,现在想尝试换ec但是没料,等过两天换一个试试,所以大佬们知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压跳变的,好头疼啊。
还有就是最近自己用的电脑出现了蓝屏,偶尔开机的时候会有,不太清楚咋回事,有懂得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
对了,要是谁有修到华为笔记本有问题的可以找我,因为我修的比较多,不说其他的,大部分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A:
华硕的图纸霍点位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图纸霍点位你有吗

我修的华为,不是华硕

网友:
大佬,华为图点放点出来撒

网友B:
放不出来,给华为打工的,图纸带不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故障我经常遇到,很棘手

网友C:
华为的图纸可否交流一下,方便加18170022977保证让你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不出来,给华为打工的,图纸带不走

截图的可以吗?明天帮我一台华为的TYPE-C接口拍张照好不?

网友:
蓝屏是内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图纸可否交流一下,方便加18170022977保证让你不后悔

修的都是官方在保官换机,图纸带不出来的,而且签了协议,不敢乱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都是官方在保官换机,图纸带不出来的,而且签了协议,不敢乱搞啊

方便有需要的时候截图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