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7 D3 板号6-71-W65S0-D02

楼主(2020-11-15):
原始故障掉电,改完之后能亮机(这也算是通病吧),希望能帮到同行。过俩个月又拿过来,通电一侧开机进桌面两三秒就掉电,排除BIOS,内存,显卡问题还是一样,卧槽,继续啃这个骨头。

网友A:
这个PU4把2脚接到8脚就行不用接1脚,你试下呢不会就是这里导致的吧

网友:
还有就是3脚连到6脚电阻有没有改

网友:
pq58会导致5v不出来一般换掉这个小芯片就行不用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U4把2脚接到8脚就行不用接1脚,你试下呢不会就是这里导致的吧

我一开始就是那样接的,故障依旧

网友B:
这台机有三个通病都是掉,特别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有三个通病都是掉,特别难搞

能想到的通病都处理了,故障依旧。

网友:
如果担心5V的话,旁边有个PJ直接一坨洗,5V的开启电压就永远不会拉低了,我好机智啊

网友:
目前修到过pu4  pq58  pq23  pq11这么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