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RO GAMER REV101半小时自动断电

楼主(2020-11-15):
每次开机半小时准时断电,不知怎么弄,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原来是不亮,换小八脚好了。现要上i系列CPU加显卡才亮屏,程序也刷过了。
下图是主板型号。

刷到0205开机也慢,也要加显卡才会亮。

此灯亮VGA_LED,就不会有显示。

那位大师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下BIOS里ME还健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BIOS里ME还健在不?

我刚在BIOS下把程序由2103升到了2203,开机好慢,至少1分钟才亮屏,主板上VGA_LED灯要灭了才有显示。亮机显卡在这板子上也是点不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在BIOS下把程序由2103升到了2203,开机好慢,至少1分钟才亮屏,主板上VGA_LED灯要灭了才有显示。亮机显卡在这板子上也是点不亮的。

没有ME了!找一个分离的BIO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ME了!找一个分离的BIO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下载了普通版的ME V9.0.30.1482刷了后,第一次开机不会亮(主板上VGA_LED灯亮),关机再开屏才会亮,亮机还是比较快的。现这个要二次开机才亮不知怎么弄?还是要谢谢兄弟的指点!

网友(2020-12-20):
刷BIOS不行应该是,桥me模块烧坏了

网友C:
桥坏了,楼主被大家误导了,都认为这个板子是个捡钱的货,其实它的确是个坑,40%概率桥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坏了,楼主被大家误导了,都认为这个板子是个捡钱的货,其实它的确是个坑,40%概率桥烧坏。

百分之百的坑,不止40%的概率烧桥。大部分都是ME供电烧桥。几乎没有捡漏的可能,还有个垃圾华擎B85 KILL也是。

网友D:
半个小时小时准掉电 百分百ME问题 下载官网的BIOS 去头 刷一个BIOS  刷了依旧掉电的话直接干南桥 不过你本身也是me的供电坏 估计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D:
半个小时小时准掉电 百分百ME问题 下载官网的BIOS 去头 刷一个BIOS  刷了依旧掉电的话直接干南桥 不过你本 ...

用哪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