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00-15IBR 不开机

楼主(2020-11-15):
联想IdeaPad 300-15IBR 不开机,   板号:BMWC1/BMWC2  NM-471   Rev:2.0       能换的芯片我都换了,还是不开机。公共点电压没有,待机3V和5V也没有,主板上各个电感也没有短路的,现在的待机电流是20ma左右。本人是个业余爱好者,没有什么师傅指点,啥也不懂,只是从网上看了一些老师的维修视频,就自己动手跟着尝试修了一下,结果完全摸不着头绪。还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别说的太专业了,我可能会听不懂,因为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

网友A:
“能换的芯片我都换了”,就一直换芯片,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能换的芯片都换了,就是很专业啊,原装电源开机啊

网友B:
看看3 5V有没有对地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3 5V有没有对地咋样

没有对地断路,各个大电感都测了,没有断路的。因为现在待机电流应该算是正常吧,在20ma左右。

网友C:
一开始PQ311烧了  现在公共点没有  所以最初问题应该是大短路吧  后面还换了一个PQ301 管子会不会换错了  有N管P管的区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PQ311烧了  现在公共点没有  所以最初问题应该是大短路吧  后面还换了一个PQ301 管子会不会换错了  有N管P管的区分的

管子都是照着原型号买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个这个主板换VGA接口的,没有接口买,搞了我一天发现飞线焊反了接口,明天又得重新来。

网友(点评):
你这焊接的太多了 红绿蓝 行 场 接地就行了 不用全部焊接的

网友:
送修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的芯片我都换了”,就一直换芯片,是哪的问题啊

拣选的经典话语,,一看就是刷小号 混分来了

网友D:
你也是够闲的了,

网友:
PQ301我从网上买了3个同型号的,换上也还是5678有19V,1234没有电压。把这个管子拆下来测量,又同时测量一个新的未安装的管子,结果如下:红笔接5678,黑笔接1234,阻值无穷大;黑笔接5678,红笔接133,阻值有619;红笔再接4,阻值无穷大;再回头红笔接123,通了。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情况。新买的管子和拆下来的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够闲的了,

维修不就是在于折腾吗?不折腾,不动手,啥也不知道。折腾了,或许还是不知道,或许还有意外收获也未可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查pq301g乛

查PQ301的G极是高低电平?看PQ是否导通。查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基准,和使能电压

网友F:
你可以试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和从适配器输入进来的那个保险,还有那两个场管

网友G:
公共点19v出,查线性3v,EC供电,复位,EC工作,收到ACIN ,才会开启PWM3,5v,新款机按开机键才测得到PWM3,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共点19v出,查线性3v,EC供电,复位,EC工作,收到ACIN ,才会开启PWM3,5v,新款机按开机键才测得到PWM3, ...

现在19V电压到PQ301的5678脚,在往后就没有电压了。4脚的电压只有0.3-0.4V,123脚没有电压。再往后面的10毫姆电阻那也没有电压。PWM电源管理芯片业换新的了,PQ301还是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PQ301的G极是高低电平?看PQ是否导通。查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基准,和使能电压

现在就是PQ301没导通,只有5678脚,也就是D极有电压,1234脚,也就是G、S极都没有电压。PQ301换了,PWM芯片换了,也都没导通PQ301。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和从适配器输入进来的那个保险,还有那两个场管

保险从料板上换了一个,PQ301也换过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电脑修好了。PQ301不导通,就看图纸,查了它 的导通条件。(PS:其实就是瞎看,图纸根本就看不懂,不会看)发现PU301芯片的第3、4脚好像应该有电压才对,但是现在测得没有电压。之前发过一个帖子,问这个PU301是什么芯片,各位大佬给准确回复了,就照着买了两个。之前有说芯片基本都换过了,其实就是这个买回来没有换。有大佬回答说这是个充电控制芯片,我自己觉得不开机好像跟充不充电没关系,就一直没有换这个芯片。今天看了一下图纸,PQ301导通好像是跟这个芯片有关系,索性就死马当活马医。换了试一试吧,毕竟买都买回来了。结果换上以后,PQ301通了,笔记本也可以开机了。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各位热心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先看隔离过了没有,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有惊喜 这么换芯片容易引发多故障

网友:
保护隔离前面端及控制级部分。

网友:
查公共点电压,如无→查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