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阳光显示器开关灯一直在闪

楼主(2020-11-15):
不能启动   按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好了撒

网友:
把中间那两个小电容一换就好,昨晚刚修两台

网友A:
一个是5伏的,一个是3.3伏的,找准是哪个,换一个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5伏的,一个是3.3伏的,找准是哪个,换一个也行

已经修好了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