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在电路图哪里?HP暗影精灵DAG35DMBAD0线路板没有任何标记.,新手弱弱的...

楼主(2020-11-15):
新手弱弱的哭泪跪求,在线等这个位置在电路图哪里?线路板PCB没有任何标记.,
图四,断线掉了个电阻。还烧断线了
内存槽边上的20脚芯片的,
版号:HP暗影精灵,DAG35DMBAD0
图纸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2149-1-1.html

网友:
你这个不是有点位嘛老铁

网友A:
是这里吗? 断线的地方,焊点也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里吗?断线的地方,焊点也在啊

谢谢您啊,跪谢。。500K,对么

网友:
进水腐蚀了吧?飞过去开机

网友B:
搞好了,谢谢大家,找不到500K,地上捡了一个170K装上去,秒亮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谢谢大家,找不到500K,地上捡了一个170K装上去,秒亮机。谢谢

170K会造成这个芯片震荡频率过低发热啥的可能不合适哦

网友:
不懂啊  我就是一个路过的啊哈哈哈

网友:
设定电阻得找一样得不然不稳定得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有点位的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位可以参考的,我还有高清图,可惜今天手机坏了,图片在手机里面。

网友:
不错PR3007 499K

网友:
多搜索下,论坛里图纸和点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