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一体机 ET2012E掉电维修

楼主(2020-11-15):
症状:ASUS一体机偶尔能开机,几十秒就掉电了,大部分时间是不能开机的,有时是0.4A掉电,有时是0.06A掉电,有时会掉电重启,有时掉电后不能触发。H61的芯片组

维修过程:一、看电流变化有时是供电没有全部起来,缺少电压;用示波器测量1.05V芯片组供电波形为

二、内存供电电感后端的波形也差不多,
内存供电是先出来的,那就是说是由内存供电不正常才引起后面供电不正常的,决定先换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220UF 6.3V)试试
三、换了好了,问题就是1.5V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实际上修的时候花了2 3个小时,因为不稳定,一下子是这个症状,一下子又是另外一个症状,花了很多时间才抓到这个波形的。

网友:
知道了  大哥恭感谢感谢

网友:
思路清晰,示波器用得挺好。

网友:
正常这个波形应该是直的,对么?

网友:
这种波型看的不太懂

网友:
非常专业,非常厉害,很专业,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