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求助!!!!!!!!!!

楼主(2020-11-15):
手有上一块主板,联想的,IS7XM REV1.0,只要做系统就蓝屏,进PE没事,考数据也没事,就是去掉U盘后重启就蓝屏了,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系统做成功没?引导。有没有对,UEFI还是传统。

网友B:
系统版本可能不合适,再不行加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C:
应该跟硬盘的模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做成功没?引导。有没有对,UEFI还是传统。

UEFI蓝屏,传统的进PE没事,复制系统完毕,重启后就开始蓝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跟硬盘的模式有关系

mbr gpt都不行,都改了,ahci 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版本可能不合适,再不行加独立显卡试试。

换了主板立马好了。。。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br gpt都不行,都改了,ahci ide

那就原版制作U盘安装,不用PE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原版制作U盘安装,不用PE安装

也蓝屏。。

网友:
和硬盘有关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换完主板就解决问题了。。。原来的硬盘

网友:
我看论坛上有,但是权利不够,哎

网友:
大概率显卡问题

网友:
我感觉像硬盘供电问题,进PE也行。就是做系统不行。。

网友:
蓝屏代码啥

网友:
是几代的cpu

网友:
笔记本蓝屏排除硬盘,CP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就默默跟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