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hd6770 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0-11-15):
静态测各测试点电阻值正常。
上电测各路电压全部正常。

下一步是测试晶振,贴片晶振藏在散热片下,不好直接测量。这里有个技巧: 可以把散热片拆了,外接6pin也拔掉。这样核心不会发热,晶振电路仍然有电。
示波器一看,没振荡,换个晶振,正常亮机。

网友A:
这个方法不过哦,但是现在新的显卡不查6p也会亮机,有些会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过哦,但是现在新的显卡不查6p也会亮机,有些会有提示

只有n卡可以不插独立供电亮机

网友:
这卡是有两个晶振吗? 我这有个也是这样的,供电正常不显示,但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