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20-11-15):
联想g475用电池不触发,没有3v5v。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3v5v正常。电池电压标10.2v。实测只有9.3v。是电池电压不足口?请大神支下招

网友A:
建议换电池测试,检查电池隔离相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电池测试,检查电池隔离相关

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开机但一进系统就掉电,隔离保护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用电池的时候查电源芯片供电9.3。en只有1.6.基准2.这样芯片是不是不能工作的?开机键直接8.5v了。en被接低了,可是对地正常。麻烦支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开机但一进系统就掉电,隔离保护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用电池的时候查电源芯片供电 ...

真搞不懂开机键怎么来的9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