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v1000,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11-15):
联想小新v1000
板号nm-a271
故障:安开机键,电源灯亮10秒左右。待机电流0.06安,按开机键电流0.25安左右

测CPU吴供电
CPU阻抗0.43欧姆

网友:
加焊cpu  遇到过一个

网友:
三板斧下去没好就算了吧……

网友:
电压瞬间全出来了 然后掉电就重做CPU 试试

网友:
这个电流 90% 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