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及远程学习阶段答卷

楼主(2020-11-15):
       话说本人从事笔记本维修行业已整整十年,从不认识硬盘和内存的小白到独立经营一家店面,特别感谢一路相伴的同行朋友和素未蒙面的师兄弟姐妹们!感谢大家的帮助!!!下面进入正题:
       今天接修一台苹果A1466不开机的本子,(之前别人修过的,这个不管他)来时故障是电源小绿灯亮,单独用电源也可以变成橙色,只是电流不上去。这个机子的时序船长老师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这不多赘述,只讲我自己的维修经过,结果是修好了,故障点也出乎意料
       首先第一步还是测试PP3V42_G3H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之前遇到过变成6V左右的。我的是正常的3.42V

    接下来,测试3.3v待机电压和S5_PWRGD,测试都是正常的

这步之后我想着快速锁定故障在前还是后,就直接跳到PM_RSMRST,测试是没有的,就向前推,测试PP3V3_SUS,也是没有的

接着查来源
这里都没有电,后来就是群里问的那个信号PM_SLP_SUS_L没有,这个信号是CPU收到VCCDSW3_3和DPWROK后产生的。这个信号没有,前面都是正常的,阻值测试了150多,应该不是虚焊啥的,一度怀疑是CPU挂了

后来想了下,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就又从头开始测试,结果发现问题了

RSMRST为0.8V。OMG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就是R1303开路了,直接短接可以了。最后上一张亮机图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自己把他想的太复杂了,走了弯路
所以按照船长老师的思路修可以避免走弯路
有空大家多学习学习,没报名课程的赶紧报名了

网友A:
一处RSMRST 0.8V错误!R1303是上拉电阻,怎么能短接呢,这是RTC的复位信号!

网友:
我咋看这个机器是我那台

网友B:
PCH_SRTCRST_L楼主你把这个复位短接了,主板有问题你没有找到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H_SRTCRST_L楼主你把这个复位短接了,主板有问题你没有找到呀

换了10K的试过了,开机几次就不行了。那个小电容也换了,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改了应该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处RSMRST 0.8V错误!R1303是上拉电阻,怎么能短接呢,这是RTC的复位信号!

这个不短接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处理方法不对,感谢大家指正。这个类似故障以前在别的电脑上也遇到过,按图纸代换老是不稳定,这样好像比较稳定,就是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如果有师兄知道欢迎解答下,谢谢

网友:
R1303电阻图上标注是20K的,直接短接,是不是太危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10K的试过了,开机几次就不行了。那个小电容也换了,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改了应该稳定的

PCH_SRTCRST_L这里的电阻和电容组成rc延时,复位信号

网友:
很有用,收藏了,多多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_SRTCRST_L这里的电阻和电容组成rc延时,复位信号

多谢多谢,客户拿走了,要是返修回来我再来改吧

网友:
苹果的电脑电路还是挺严格的

网友:
不错,图纸什么的描述的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D:
RTC的这几个电阻应该都是很大的阻值,你直接飞线这操作真够骚的。要我的机子CPU烧了我直接找楼主赔。

网友:
修苹果就是要仔细,主板黑色,断线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的这几个电阻应该都是很大的阻值,你直接飞线这操作真够骚的。要我的机子CPU烧了我直接找楼主赔。

我既然发出来了,就可以承担责任的。如果这台机后续出问题是这个点短路导致的,当然可以找我

网友:
修好能维持一个月,就说明修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