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免费远程安卓手机控制管理家里的电脑,可以控制多台

楼主(2020-11-15):
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电脑,一对多,手机控制电脑,随时可以拿到公司里的电脑文件,家里的电脑使用情况查看,随时随地就能知道孩子现在在干嘛。是学习还是玩游戏一下就能看到电脑桌面。

SunloginClient_11.0.0.33162_X64.exe

64位系统电脑客户端

35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可以下载此链接

网友:
不懂就问,有疑问,公司电脑有多台,一般来说是组成局域网,例如路由器后台是192.168.1.1,可以通过外网访问路由器后台开启网络唤醒启动电脑,问题来了,每台电脑对应的局域网ip不同,如果准确访问对应的电脑实现文件传输,不考虑安装其他第三方软件开机自启,用自带ftp共享办法

网友:
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向日葵远程吧 吧? 官网下载一样免费啊?

网友:
向日葵,唯一好的是手机远程

网友:
向日葵。好用 但是不足 也有 比如新主板没USB启动安装WIN7  没鼠标不能点击,软件加入键盘全操作就完美了

网友:
一直都是用的向日葵

网友:
我CA有没了2分

网友:
远程软件目前做的最好的一款了。支持手机

网友:
向日葵就可以实现

网友:
向日葵也可以控制多台,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