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探索版指南针,重力感应不可

楼主(2020-11-16):
小米8探索版指南针,重力感应不可用。
故障原因:板层断线
探索版和普通版主板结构不太一样,探索版摄像头一圈的板层有陀螺仪的走线!
这个区域和标准版的wifi板层断线一样拆装很容易弄断!
需要接四层,十条线。

网友:
技术比较牛批了,但好像不飞也没有办法

网友:
牛B啊 佩服真是高手!

网友A:
飞十条线吗?工作量巨大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十条线吗?工作量巨大 啊

嗯,因为没走线图纸,测了9条线有阻值,其余都是地线。实际上我飞了14条,多飞了2条地线,和最下面两层的粗线,估计是供电。

网友:
技术牛逼 ,手工好厉害厉害

网友:
高中之手,眼睛都焊光了。。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