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120S笔记本插移动硬盘黑屏,不开机了。

楼主(2020-11-16):
客户用移动硬盘插笔记本上瞬间黑屏。拆开检测,供电几乎都正常,就一厢电无输出,南桥、CPU集成的。有大师指导一下吗

网友:
打红圈的无供电输出

网友A:
插USB坏的 我只能猜测南桥了。。也就是CPU  不然呢。。。。

网友:
关机状态能主板通电开机,还有一厢供电无输出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USB坏的 我只能猜测南桥了。。也就是CPU  不然呢。。。。

USB硬盘没有短路,可能是瞬间浪涌

网友:
找人换男桥

网友:
这是CPU南桥集成的,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