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MINI PCI-E 52P在哪里有卖?

楼主(2020-11-16):
如题。

变态的华硕。

网友:
拆料板上的。

网友:
找料板自己拆

网友:
找到图纸或点位,一般会列出这个接口J4401的PARTNAME,根据这个去找。如果没有图纸什么的,根据高度,去找通用的买。这个淘宝都有的,mSATA没有M.2连接器那么复杂,后者分不同的KEY和高度和不同的焊接方式。

网友:
料板啊,不行就买料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