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开机问题

楼主(2020-11-16):
这款机型经常碰到,原始故障是时开时不开,估计大多数同行第一映像就想到BIOS。还有一个通病就是键盘上的开机键也会导致不开机,之前走过刷BIOS的弯路,有几次都是因为这个开关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A:
键盘连一起的吗?不能单独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连一起的吗?不能单独换吧

是连在一起的,之前有单独修过键盘开关(接触点腐蚀)。后面就不修了直接换,这款机子如果碰到时开时不开,除了BIOS问题,就是这个了我碰到过好几次。少走弯路

网友B:
改个按键放在那里,可以不用换键盘,改过几个了。都正常,还可以报主板维修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按键放在那里,可以不用换键盘,改过几个了。都正常,还可以报主板维修价格

这个可以,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种都是改一个开关,

网友:
只要客户同意就好办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换键盘吧 客户要是接受就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