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5T不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16):
  【故障机型】:一加5T

【故障现象】:

  机器之前修过显示,换过芯片,没摔没进水,用了一周不触摸。

【故障分析】:

  没进过水的我们就不考虑供电问题,重点检查触摸信号通路。

【维修过程】:

  观察主板还算干净,显示座子左边不知道为啥飞线打了绿油。

  参照图纸测座子阻值。

  发现TS_I2C_SDA这条通路阻值偏大为1000,直接找到R4009,拆了短接。

  测量阻值恢复至500。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老师太牛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阻变大了吗,拆了跳线一切正常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太牛了

网友:
飞线那地方应该是触摸供电,其实短接五脚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