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不触发,没待机3V5V维修

楼主(2020-11-16):
接一台A84S,板号K43SV,不触发,查PU8100第14和27脚开启3.3V只有0.9V,此电压来自EC86脚,断开R3011,EC86脚电压3.3,断开此脚相连元件,发现还有3M阻值,板层有问题了,断开PCB后飞线,电压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
好经验,分享加分呢

网友:
这机器通病很多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有点像快刀斩乱麻,速度快啊,直接了断

网友:
谢谢分享修机过程

网友:
修这种机器还是要功底深厚不然很难修的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通病多,各款有各款的毛病

网友:
貌似这款我换键盘烧过板,看到了就怕了啊

网友A:
是板层中间断线了吗?

网友:
进水的主板故障点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板层中间断线了吗?

是中间连线了,不知连到什么地方拉低电压了

网友:
板层问题 跑线最麻烦 楼主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