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3iwl大家碰到

楼主(2020-11-16):
联想小新air13iwl大家碰到这种机子还是买带A壳的吧  拆除太费劲,除胶要奔溃   华为超薄的遇到屏碎 个别机型连屏线接口都灌胶了  变态!

网友:
换总成啊,换屏拆了粘不好啊

网友:
以后换屏没有那么简单了

网友A:
这种没有易拉胶啊!

网友:
换好了   除胶很费劲,不过最后还是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易拉胶啊!

屏背面有易拉胶  正面整屏打胶

网友:
这个屏我换过还可以吧,后面的易拉胶撕了就行,再说就算扯断了屏碎大力扯下来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