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42ms92dc电源板

楼主(2020-11-16):
哪位师傅维修过康佳led42ms92dc电源板,故障是开机一闪就灭了,指示灯由红变成绿色,屏幕一闪灭了,前几天还可以看几个小时,突然就这样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这应该是高压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高压板上的问题。

我怀疑是背光电路保护

网友:
背光升压电路保护吗?外置负载看看啊,或者去掉保护试试

网友:
这个你用测灯仪接一下背光就知道什么问题咯 很多是背光有问题引起的保护 或者背光LED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貌似不贵吧   直接找老马省事了

网友:
种是找马哥换的话,就感觉不到作为一位维修人员那份意义所在

网友:
还是多多分享维修主板的真功夫更好一些

网友:
来来来.大家一起扎堆帮忙讨论讨论该咋修

网友:
背光保护,修背光部分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条坏了的多

网友:
灯条坏的多,其次是升压芯片和相连电路。

网友:
你说的现象,前几天遇到过一个。是后级电路有短路的。待机正常,开机就指示灯不亮

网友:
估计灯条问题,电源板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怀疑是背光电路保护或是电源 PFC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亮绿灯说明主板和主板供电正常  先把变压器加焊一遍 我看图片有点虚焊好像 然后查灭时24V有无跳变 没有的话背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