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0-11-16):
一台A1278进水。板号是820 2936。因为进水比较严重。先找了个料板,把进水区域元件用风枪都取了。 看下焊盘状况。能用的装回去。端头有腐蚀的把换了。完了加电。能上电但是暗屏。

量主板。主供电转成背光供电的管子没有导通。本来应该高电平的LCD_BKLT_EN 和BKLT_PLT_RST_L都拉低了。这两个信号都来自桥片。但是注意这类问题跟桥无关。并没有什么工作条件一说。

引起这类故障的原因大多数还是背光芯片本体或者后面有开路。为了方便测量。可以先把管子短接起来。虽然这样并不能点亮屏。但可以让12V过来方便 测量。如果芯片本身没有进水。一般也不用换。主要故障点在我画红线的两条线路。因为背光芯片和电感一般分别布在两面。通过过孔相连。容易过孔腐蚀引起开路。我修的这台。就是左边一条线路开路。桥片发出的信号被拉低应该是电压先过来,检测到升压异常。再通知桥片拉低。

网友:
确实,进水的这两处爱断线。

网友:
进水的不开机保持有电压的场地方,容易损坏

网友:
跟以前的IBM穿孔线类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