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49更换新电池开机报警

楼主(2020-11-16):
戴尔14-3449更换新电池开机报警,原机boos程序已经上传,进系统桌面显示电池电池问题将会自动关机,哪位遇到过。

网友:
继续换电池 有可能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A:
但是拆了电池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前来学习报到,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拆掉电池能用就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拆掉电池能用就还是电池问题

拆掉电池可以用客户要求换电池,

网友:
电池确定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拆了电池应该可以用的吧

拆掉电池可以用正常充电,就是桌面右下电池图标提示电池问题将会自动关机

网友C:
戴尔的机器电池充电器必须换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机器电池充电器必须换原装的

客户原装电池损坏要求更换。用电池会不定时自动关机新的电池定了没有到到时候一起测试一下,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还是电池问题,原装电池不报警

网友:
你上个假货山寨电池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你可以考虑再换个新电池

网友:
这个记机子有些挑电池

网友:
换电芯不能直接换,

网友:
不是原装电池吧,换个原装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原装电池
原装哪来原装,从出厂那一刻起原装名字只不过是卖家给起的名字,

网友:
重新订过一模一样电池,完美解决

网友:
这种就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