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740EVGA 1GB SC GDDR5 bios

楼主(2020-11-16):
情問論壇有人有GT740EVGA  1GB SC GDDR5 bios韌體嗎 顯卡可以開機風扇爆轉 可以進系統黑頻 但接主板內癬正常有畫面 顯卡經過測量電壓都正常 場莞電壓 核心電壓都正常 顯卡12v 3v 都沒短路
懷疑bios 韌體問題 這張是朋友給的 拿來練功夫 就預到鐵板 請教先進大大 能幫忙診斷嗎 在此謝謝格位

网友A:
这个感觉修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修了不划算

後來刷bios也是無畫面 又繼續追查故障點發現 圖中所畫紅圈中smd電容解焊測量 都0歐姆短路 包含gpu芯片畫紅圈 這是正面圖
背面圖 畫紅圈smd電容 解焊測量都0歐 重換電容短路解除 唯一圖中c564 c565 c566 c567 c540 c503 短路 沒有排除 電容解焊測量正常 因為這幾顆線路都跑到 gpu裡
就剩下解焊gpu芯片測量 目前手上也沒有BGA返修台工具 只有熱風槍 這塊顯卡看起來還很新 這次踢到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