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维修记

楼主(2020-11-16):
一台ASUS笔记本板号-k56cm,烧bq25a,经测试隔离模式管OK,换bq25a,通电正常。以为这就好了吗?NO! 一个月内连续返修2次,次次不通电不充电,隔离不过,依然换BQ25A症状排除,第三次我就不信邪,先不换,测试电压,发现6脚acdet为3.22v,正常应该为2.6v.随即打开点位,此处为电阻分压。上电阻127k,实际离线测试为117k,下电阻20K测试正常。在bq737料板上拆了一套电阻换上,电压恢复2.6,隔离过了,充电正常。想不通电阻会变小。。。。         一台飞行堡垒GL552开机卡logo,单板现象不变,测试USB,网卡,声卡等都正常,刷BIOS无果,换南桥依然无果,论坛有人说这种bga的cpu,可能有问题。i7本子更换代价太大,客户不修,只有抱着试试的态度,东测测西测测,最后测到usb-c供电4.6v-5.1v不停变,难道就这鬼玩意儿,拆掉U4706,开机果然不卡logo直接进BIOS,客户不用usb-c直接不上,装机测试ok。       ASUS都是点位就不上图片了  各位看官谅解下。

网友:
维修技术可以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阻坏了是会改变阻值的。收钱了

网友A:
我手上有一个k56cm 插触摸板 开机很慢 刷bios  换触摸板都不行 烦

网友:
挺细心的,技术非常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盼望多看到这样的实战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个k56cm 插触摸板 开机很慢 刷bios  换触摸板都不行 烦

有点位  测试触摸相关电路

网友(2025-11-05):
这是实修中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