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3 弄掉个二极管

楼主(2020-11-16):
Oppo A3 主板不小心把这个二极管弄掉了,找了几个板子找不到,也没有原理图,不知道这个管子可以用哪些管子替代,另外图中,D2100左侧的黑色标记代表正极还是负极,希望有朋友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色标一般是负极。高频的可以通用吧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主要方向

网友A:
短接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不知道行不行

二极管有方向的,不能短接……

网友:
手头废板不多,这个件手机主板上用得不太多,还没找到

网友:
随便一个就行了

网友(2020-12-23):
随便一个就可以是吗,找个大小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