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重金求华硕售后的系统安装盘

楼主(2020-11-17):
下载的华硕真心太坑、安装正版的系统都掉帧、飞行堡垒、天选全是、
必须要安装售后的系统、傲梅分区克隆出来的好用、但是没有重置功能、所以重金求华硕售后的系统、

网友A:
安装微软原版系统,下载官网驱动。这都不行吗?

网友B:
直接去售后拷贝吧,不知道他们提供不,我没问过,电话咨询一下吧

网友:
难道是很新的机器,没见过还有这样

网友C:
直接去售后装就好了嘛,,然后在备份它的系统

网友:
去远景论坛找找

网友:
原版都不好使?

网友D:
直接下载一个原版系统,不要GHOST的,然后驱动全部官网下载,这应该可以吧,难道华硕还专门给坠机堡垒开发一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微软原版系统,下载官网驱动。这都不行吗?

不行、原机系统 重置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下载一个原版系统,不要GHOST的,然后驱动全部官网下载,这应该可以吧,难道华硕还专门给坠机堡垒开发 ...

不行、试过了、安装版的测试过了就是掉帧、安装华硕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重置都不行、傲梅分区克隆出来的、不带备份、不可以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售后装就好了嘛,,然后在备份它的系统

售后安装倒是可以、但是克隆之后再安装的话、没有重置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售后拷贝吧,不知道他们提供不,我没问过,电话咨询一下吧

不提供的额、如果提供那就好了!

网友:
BIOS升级没有?

网友:
华硕服务很差,官网下个驱动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