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 不加电到不开机 。。求7代inter时序

楼主(2020-11-17):
机器型号 华硕 fx63v  板号 DABKLMB28A0 REV A
机器故障 不加电
检测故障 二修 短路
检修流程 不加电,目测主板维修过 cpu供电,,bios动过,,
检测是 cpu供电 VCCSA短路,上管击穿所致,更换上下管,可以上电,,,后面磨人的流程开始了,,,不出cpu供电,集显供电,其他供电正常 看图为证,已标识 ,检测cpu供电isl95829A。。供电,开启,测试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 测的clk-clk_R-DATA 都有1v左右,ALERT#0.11V    ALL_SYS_PWRGD 3.3V
这几个0v,华硕的没有具体标明SVID,,都是转换出去的,,不晓得是不是这些个引脚,, 47,48脚3.3.。芯片也换过,cpu的所有供电长管换过,驱动芯片一套换了,还是不出cpu供电,cpu是7代i5的,我也检测过,放到别的主板上,cpu供电是可以出的,,就是不过内存,,就是说换过cpu故障依旧,,换的是7代i7的,bios也买过,故障依旧,,不知如何进展了,。。恳求大神们支支招啊,,在线等,,7代主板的上电时序谁有啊,,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刷个bios吧  集显供电有时候是亮机以后出的吧

网友:
大概率cpu挂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  集显供电有时候是亮机以后出的吧

有仔细看我帖子吗 兄弟,,我有买过bios  肯订刷过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

你学习什么啊,,你啊。。。一直灌水,,,会被封的,,我在求助,,你学习。。。你学到什么,,,,且,,

网友C:
PM_SUSB#或者SLP_S3#有没有

网友:
兄弟  你也没仔细看吧  原机cpu在别的主板上测试过 可以出cpu供电,只是不过内存,,换过cpu  一样不出cpu供电 ,,

网友D:
平台复位有没有      SYS_PWRGD之后时复位

网友D:
cpu  供电   不出   先修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_SUSB#或者SLP_S3#有没有

每个版的 信号标识 名字不一样,,你说的搜不到  susb#  slp_s5#  slp_susc#_ec  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有没有      SYS_PWRGD之后时复位

这个复位的名字  是什么,,说下  木有时序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供电   不出   先修复位

PLTRST#  PLTRST#_PCH  3.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有没有      SYS_PWRGD之后时复位

是不是这个 PLTRST#  PLTRST#_PCH  3.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 PLTRST#  PLTRST#_PCH  3.3

对     复位完才是 svid     再说  svid有问题  基本闭气  除了换个供电芯片  也没别的办法

网友:
最近总是遇到  6代以后的机器 不出cpu供电  cpu供电短路不出cpu供电的  搞得头大了 都    谁有这6代以后的inter时序啊,,分想下,,

网友F:
    我也正在修这板    不跑码,除了没集显供电   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   1.065V     刷了BIOS     机器是一修机  现在卡这里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复位完才是 svid     再说  svid有问题  基本闭气  除了换个供电芯片  也没别的办法

能换的都换了,,图片重的svid也测试了   除了VR_SVID_ALERT# 不正常  这个是什么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在修这板    不跑码,除了没集显供电   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   1.065V     刷了BIOS     机 ...

电流停在0.9A  左右

网友:
报警  信号

网友:
板载U 的问题。

网友:
高手学习了

海阔天空a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G:
这种机器很难修吧  我估计都放弃了

网友:
被人动手脚了吧?

网友:
是不是别人动过件,我今天一个HP,被上家拆了件修的头大,顺便问一句你图片加字是用哪个软件

网友:
cpu供电难修.....

网友:
你看下

Intel 7 Series Chipset.pdf.pdf

网友:
364页开始

网友:
估计是cpu去求了吧

网友H:
别浪费时间了,CPU已经挂

网友I:
我这个也是这样,纬创的,等我主供电芯片到了在查查,ec都换了,带程序的

网友J:
CPU供电在PLTRST#之后,CPU发出SVID调节CPU电压,可示波器测波形。首先要清楚是前面时许条件没有满足还是CPU供电电路问题。如果时许条件满足,可示波器测MOS管G和电感前端有无瞬间动作来判断芯片是否工作。根据芯片工作或不工作来查明原因。当然bios也会引起。纯属个人意见有错误的地方望指证。

网友K:
43脚不是svid吗?放别的板子上能出CPU供电,跟在这个板子上不出CPU供电没关系,还是cpu挂了,换u必好

网友L:
fx63v  板号 DABKLMB28A0 修过两台都是cpu供电管烧,更换后有cpu电压,就是不显示
bios也刷了,也是不显示,放生

网友E:
啥玩意,,,谁能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在修这板    不跑码,除了没集显供电   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   1.065V     刷了BIOS     机 ...

你  这个  跟我也差不多  内存所有供电 测了吗 都有吗

网友:
u我换过了 你仔细看了吗  原机u在别的版测试过 可以出cpu供电  看清贴子在说话 不要来我这混分

网友:
你学什么吗  我求助贴  ,,如此灌水行为  下去  小心被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器很难修吧  我估计都放弃了

对于我来说 ,,,现在这个情况 难  困了我好几天了

网友:
二修 木有看出来 其他地方动过手脚  不过也难说  木有一样的版 对照啊

网友:
cpu不是难修  只能怪我们自己技术 没到家

网友:
谢谢大哥  我下载看下 衷心感谢

网友:
你也没仔细看帖   换过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浪费时间了,CPU已经挂

兄弟 你仔细看了 吗  换过cpu了  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个也是这样,纬创的,等我主供电芯片到了在查查,ec都换了,带程序的

开启 供电 svid都有的话  根ec估计 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供电在PLTRST#之后,CPU发出SVID调节CPU电压,可示波器测波形。首先要清楚是前面时许条件没有满足还是CP ...

示波器有   不太会用  cpu供电芯片 驱动芯片  长管  都换了的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43脚不是svid吗?放别的板子上能出CPU供电,跟在这个板子上不出CPU供电没关系,还是cpu挂了,换u必好

是啊 换过u了  原机u测过啊  至少要出供电吧 判断 还是版有问题,,还未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L:
fx63v  板号 DABKLMB28A0 修过两台都是cpu供电管烧,更换后有cpu电压,就是不显示
bios也刷了,也是不显 ...

难道这是个通病吗   哥哥是要告诉我 放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这个也是这样,纬创的,等我主供电芯片到了在查查,ec都换了,带程序的

兄弟  可不可以拍个 cpu供电附近的 高清图给我 看看  是否有人动过手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在修这板    不跑码,除了没集显供电   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   1.065V     刷了BIOS     机 ...

兄弟 可以拍个cpu供电周围的高清图吗  谢谢

网友M:
在电子技术板块逛一下,有你想要的东西。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 可以拍个cpu供电周围的高清图吗  谢谢

     可以   晚点吧  现在比较忙   不然加你微信  或QQ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   晚点吧  现在比较忙   不然加你微信  或QQ

zyj-and-1314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电子技术板块逛一下,有你想要的东西。修好了分享下。

还在努力中,不好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啥玩意,,,谁能明白你说的什么

不明白  只能代表你无知  菜       这个信号有很多的状态   每种状态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    还有你是求助来的  不要和疯狗似的      就你这样的  看你一眼都是我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只能代表你无知  菜       这个信号有很多的状态   每种状态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    还有你是求助 ...

谁能有你强,,到哪都能解决一切问题  还在这混什么,,到处飞就是了,,

网友:
再找个好U换上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难道这是个通病吗   哥哥是要告诉我 放生吗,,

这个主板设计有问题,cpu供电就裸露在风扇口,进水都在这个位置

网友E:
成本太大了,,有个拆机的  就不错了 ,,,弄得现在 不晓得是不是u问题了都95855-ALERT#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 问了也正在修找个本的  兄弟  是0.99  强加过去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主板设计有问题,cpu供电就裸露在风扇口,进水都在这个位置

是啊,,看来这个问题 确实是个通病楼  有个兄弟也是这块的问题  故障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可不可以拍个 cpu供电附近的 高清图给我 看看  是否有人动过手脚的

不是一个板,我的是15256-3,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成本太大了,,有个拆机的  就不错了 ,,,弄得现在 不晓得是不是u问题了都95855-ALERT#这个信号电压不 ...

看报价吧?能报上1000就换U,SA供电得先修好,有的U坏在别的板能出U电,在有的板又不能出U电,视主板设计而定,能出U电不代表好的.你的机器换个U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报价吧?能报上1000就换U,SA供电得先修好,有的U坏在别的板能出U电,在有的板又不能出U电,视主板设计而定, ...

SA供电 正常,,您说的这个情况 ,,确实没想到设计这一快  一直认为,u在别的版 可以出电,,就认为还是主板问题呢  嗯  那就在换个u试试 报价 谢谢哥哥的提示,,

网友:
上示波器 如果供电出来一瞬间掉没说明CPU挂了

网友:
就像楼上迅芯科技讲的那样,价格能报上去就换CPU,报不上价就别折腾了,或许你离成功就差一步,换CPU了,
现在的机器供电修完就是要换CPU了,有桥的换桥,
没啥好纠结的,

网友:
已修好,重新订了新的u  ok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换u好啊,我这同样的主板也是不出cpu供电,u我换了还是不出,也是各种电压时序都查了

网友:
放弃吧,CPU都整了还有啥意思

网友(2020-12-27):
看到楼主修好了,恭喜一下。我这一样的机器已经第二台了。电流1.2几有跳变到1a左右 感觉是要亮不亮。换了u也一样之前一台也是这个现象换了u也不行,看来这台还是找不到问题,除了集显供电没出 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
大师太厉害了  鄙人真的受益匪浅   胜读无数维修经验,五体投地都不可以比拟我现在对您的敬仰之情

网友(2021-02-25):
老板,你这台电脑修好没,我的也是cpu阻值为0的样子,我的3v短路,烧鸡没反应,用法拉电容(2.5v),烧开路了,上电除了3v/5V,1.05V,其他电压不出,换桥后,其他电压瞬间都有,就cpu没有,而且触发瞬间有那种滴答滴答的声音(cpu电感的声音),撬开cpu电感就没声音了,怀疑cpu坏,你的最后修好了没,这款cpu应该不可能阻值这么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