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 不开机

楼主(2020-11-17):
XR客人来修声音,换小音频不行然后换大音频不开机。以为翻车了,和客户沟通后准备做CPU,CPU一刀就下来了,仔细观察发现CPU是做过的,打扮的很漂亮。现在重做了CPU和电源还是不开机。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网上贪便宜的改版机吧,不能碰啊

网友:
没测到那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A:
干cpu之前没发现cpu是动过的、?

网友:
翻新机 给炸了

网友:
换大音频把cpu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cpu之前没发现cpu是动过的、?

还真没注意,看它周边有胶以为没动过

网友:
存在此次宣传宣传下

网友:
正常起跳,感觉后劲供电不足,重点检查u周边电感有无虚汗

网友:
上盖电流。检查上盖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