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接口插键盘灯不亮,进BIOS无法使用键盘。而USB3.0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0-11-17):
故障现象:USB2.0接口插键盘灯不亮,进BIOS无法使用键盘。而USB3.0能正常使用。
结果测对地值发现:usb2.0的一个数据接口为0.060,而正常应该为0.500,说明南桥里面的USB2.0数据损坏,这种情况也会导致键盘灯不亮。这种情况下不能换南桥。通过改电路方式解决找USB的数据线

网友:
查两根数据得限幅,拆了换一样得还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没有多余的通道也不行的吧

网友:
usb数据线会接到esd器件,是不是esd器件短路了

网友:
灯都不亮你为啥不查一下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