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rst复位故障

楼主(2020-11-17):
复位信号的作用:对数字电路置零。
复位信号产生的条件:
供电正常
时钟信号正常
南桥内的复位电路良好的情况下才有复位信号产生。
我们知道主板如无复位主板是不会正常的跑码开机,所以跟台机板一样,对于不跑码的笔记本主板我们
首先确定所有的电压正常后,接下来就得量主板的复位信号。
笔记本电脑电路中的复位电路的主要功能是使笔记本电脑的各部分功能电路进入初始化状态。在按下开
机键,得到供电和时钟信号后,复位电路向其他电路 发出 一个初始化 控制 信号,使 这些 电路开始 工作。
复位是笔记本主板 芯片 正常 工作的 重要条件 之一,在 实际维修 中复位 故障也比较 常见。
复位的电路 故障 一般可 分为全 板无复位 、 CPU 无复位。
全板无复位是 指主板 上关 键复位 点上 的复位信号 都为低 电平,如
PCIRST#
PLTRST#为低 ,我们 可 以在 图纸上找 到相应 的关键复位 测试点 来测量主板复位, 也可 以通过 MINIPCI DEBUG卡上 的 指
示灯 来判断 , 正常情况下, 笔记本主板
POWERON后, 复位 等是闪一下就 熄灭 , 如果复位 指示灯处 于常 亮状态, 说明 PCIRST#
信号 为低 电平,无 PCI 复位

网友A:
难修的是有  “PCIRST#"  不跑码。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个bios程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修的是有  “PCIRST#"  不跑码。

我就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有复位,cpuvtt正常,不出供电,电源管理芯片,io都换个遍了,bios连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还遇到一个PCIE的A11脚复位信号出来了,但是还是CPU的核心电压还没出来,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