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50 G6 奇怪问题

楼主(2020-11-17):
拿来不触发 上电 电流卡在 0.1左右

拆完机再上电 触发亮机了  还以为是电池保护了   又把机器装上 还是不触发  那就只有挨个拔线试了
挨个拔完 依旧不触发 拆机仔细看了一下主板 无进水 无腐蚀 无断线   主板背面和键盘铁片有胶纸隔离 不会是接触铁皮短路

再我准备装上去试一下的时候 我无意弯了一下电源接口线  插上电 瞬间短路了一下   一看接口烧了 以为是这的问题 换了条线 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只要把头子装到座子上 就不会触发 把头子拿出来就可以触发 排线确定是没有虚焊 线我也换了几条都不行

网友A:
真相就是你用的转接头太短了 不信你装起来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  必定能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相就是你用的转接头太短了 不信你装起来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  必定能开

原装试过了   也不是我头子短  这款HP修过几次 都是用的这个头子 没毛病

网友:
今天修的一台是450 g5进水,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试过了   也不是我头子短  这款HP修过几次 都是用的这个头子 没毛病

就是你头子短了,楼上说的没错,中间针没有接触到

网友:
接口识别电路出问题?就跟戴尔那个psid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头子短了,楼上说的没错,中间针没有接触到

搞定了  很巧合 他的电源是坏的 我的两个头子也坏了

网友: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烧穿了,短路了

网友:
3个头都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D:
你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要不就是这个接头线接的不对,碰到地线线成回路就不行了‘

网友:
间针没有接触到

网友E:
真相确实是头子短了,电源头拆出来就可以,装到机壳上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很巧合 他的电源是坏的 我的两个头子也坏了

不可能你的两个头子也坏了,只是短了点中间那根针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很巧合 他的电源是坏的 我的两个头子也坏了

哈哈哈,这不得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你的两个头子也坏了,只是短了点中间那根针接触不良

我这个头子短是短点 但刚刚好能用的 之前修过这几台一模一样的 是可以用的  我看了看两个头子的针都松了  换了个新的一样的长度 可以用的  我想头子就是有点短了 被我整坏了  买了两个长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要不就是这个接头线接的不对,碰到地线线成回路就不行了‘

这款HP不用原装也能充电的  这回只是太巧合  他电源是坏的 第一时间没换个电源试  用我两个头子都不行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是两个头子都坏了 因为之前修过一模一的本子头子是百分百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相确实是头子短了,电源头拆出来就可以,装到机壳上就不行

短是短了 只是刚刚好能用 之前一直用的这个  这回两个头子都被我整断了  换了长的 他电源也是坏的  很巧合

网友:
惠普的机器最讨厌修了

网友:
把前面那个塑料用戳刀。。。。。

网友:
哈哈,遇到过,拔出来就行,装回壳就不行,,换原装适配器

网友:
电源头太短了,中间针没接触到,之前遇到过迷惑了很久才发现

网友:
换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