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图纸中的这个电阻对地短路了,是拆了不用还是换一个?

楼主(2020-11-17):
答:拆了不要。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难道 不是旁边的电容坏了吗?仔细检查下,很少电阻变小的

网友:
图片看的不太清晰,这个是反馈电阻,你确定是去掉,而不是补一个?
反馈一端是接地的,如果两端接地, 这种不是电容,或者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