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 哥们帮忙看看 这个芯片 谢谢大家在线等

楼主(2020-11-17):
如题 接修一台e42-80  烧了个芯片 位置在键盘接口右下 拔除后上电0.3左右掉电 看到论坛有说是usb供电的 不确定是不是 *脏话*位标都没有一个 有在修的哥们帮忙看下是啥芯片 引脚定义是什么 型号好像是sXZHE WPC JG 芯片上一个洞 看不是很清楚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插USB烧了的啊,可能不光是它烧饼呢

dcr

网友:
丝印是2546

dcr

网友B:
tps 2546 是这个吗

网友:
看看了呵呵学习了啊

我市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ps 2546 是这个吗

shide

dcr

网友D:
有图纸啊    看看呀

dcr

网友E:
手上要有这个机器还能帮你看一下,刚好没有

dcr

网友:
2连11  3连10

网友:
是不是插USB烧了

dcr

网友:
是不是插USB烧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但愿我也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F:
有图纸,是很好修的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啊    看看呀

这图纸有跟没有差不多 没位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是很好修的

板上没位标 确定不了是哪个 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插USB烧了

不知道客户是不是插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要有这个机器还能帮你看一下,刚好没有

谢谢啦 已经好了 内存供电芯片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USB烧了的啊,可能不光是它烧饼呢

恩 但是楼下哥们给的芯片型号确定了是usb的 取了后0.2左右掉电就已经确定还烧了其他的 内存芯片也烧了 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ide

谢谢哥们给的型号 已经弄好了 内存芯片也烧了

网友:
问下万能的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