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5去年的新款机型指纹识别不

楼主(2020-11-17):
三星a5  去年的新款机型   指纹识别不了   有没有师傅教教我  指纹ic再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先搞个屏试试

搞过了  是有人拿了几个这种问题的板给我修的

网友A:
为啥不先搞个屏试试

网友B:
是原装屏吗?换过盖板或者屏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屏幕指纹的    可以进去指纹里面  就是感觉屏幕感应坏了  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屏吗?换过盖板或者屏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换过屏过了,装别的板指纹识别就正常,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就是屏幕感应不好指纹似的

网友:
去掉保护膜就灵敏了

网友C:
这个我也不会修

网友:
不行的  已经确定很多次就是主板问题  修了好多元件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会修

屏幕指纹不灵敏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