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32E61HR绿灯黑屏重启几次黑屏

楼主(2020-11-17):
电视型号:创维液晶电视32E61HR
故障:绿灯黑屏有时一直重启,有时开了后一下子就黑屏。
维修过程:创维液晶电视32E61HR百度和论坛一看一堆的问题,有通病,有FLASH问题,不过多数还是电压问题。
不多说测量一翻,25V、12V、1.8V、5V、3.3V、1.2V、1.3V电压都正常,
也看了论坛最多的就是说1.2V 1117不管好坏先换了。这个应该电压正常芯片应该没事。厂家应该是想到1117便宜。没有发现问题,看了主板都发黄了,先把芯片补焊一次先。

不容易啊,比主板的EC/IO难搞多发,太久没修这东西,以前DVD主板很多这样的芯片。时代不一样了。
装上测试还是一个鬼样,也好,排除了虚焊。
难道是程序有问题,又不是专搞电视,就算是也是一个不好搞的问题。写FLASH好像有点麻烦

下午吃饱了,想着还是从电压入手,才想来压箱好久的示波器

1.2V正常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为什么不早把这佛清出来。1.3V滤波电容问题太多毛刺了。换了两个电容就正常了。电压都正常测不出来。

1.32V电压的波形毛刺就知道了,是它的问题了,换了两上电容后,

主板电容位置

屏型号

换好后开机正常

后面还有一个1.8V

留下次吧,这老机器估计也没有下次了。

网友:
【 这种要是没有示波器,估计要走些弯路,或者换主板了

网友:
示波器真是个好东西啊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多少钱?老早想入手一台了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还真的很难判断

网友(2021-01-04):
用示波器吧,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