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REV:1.03卡LOGO

楼主(2020-11-17):
故障现象:顾客讲不开机,接机过后拆掉后盖,接电按开关发现是风扇转不亮机,更换内存,故障依旧,拆下主板 观察主板发现IO周边有腐蚀,用洗板水清理了一下,接电源开机,亮机了,心喜,这么容易就好了,捡钱啦可是高兴的太早了,等了1分钟2分钟,还是在LOGO界面,按键盘也没反应, 那就先刷个BIOS吧,刷了好几个还是故障依旧,就把所有电压都测了一遍,也没发现异常,难到是桥坏了,没有了思路了,然后跟顾客讲主板坏了,修不好了,给顾客换了一块板,过了几天,闲来无事,又把这片板拿来研究研究,到群里面请教一下师兄弟们,他们讲先把网卡声卡拆掉试试,还不行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拆掉网卡声卡还是故障依旧,就在料板上找找可有同型号的桥,还真找到了一个,反正闲着也没事,就换个试试吧 修到这,可能有人会说这么便宜的板子有啥好修的,对我来说我就想知道那里坏了上BGA开干,桥换完开机测试还是故障依旧,这下就傻眼了,桥,内存,CPU,BIOS都干完了,供电也都正常,声卡网卡也都拆了,还是卡LOGO,看来得重新整理一下思路了,之前是IO周围有腐蚀,是不是问题还是出在那了,打开鑫智造点位图,把IO引脚都测一遍,测到48脚无电压 看点位48脚是受控于OQ2,OQ2是CPU给的信号 华硕只有点位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是啥管,我就将这个管子给拆除了,然后上电开机,居然好了,不卡logo了,测的48脚3.3V (也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个啥信号,后来到群里面咨询了一下,师兄弟们给出了答案,这是CPU插入检测信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不卡logo了我以为修好了,进入BIOS就傻眼了,一片红啊,这机器修的真是一波好几折啊 电压检测全部不对啊,华硕的电压检测一般是电阻串联分压1V送给IO的,实际测的2V,电阻出问题了,好不容易在料板上找了2个电阻,将12V分成1V,可是BIOS里面还是24V,换了好几个电阻故障依旧,后来我直接将检测脚接到地上,BIOS里面还是24v,此时可以判断IO坏了,在料板上没有找到同型号IO,暂时维修到此结束,等下次有IO了在换了。
总结:有进水有腐蚀,有明显损伤的地方,先把这些地方都测一下,以免走弯路了,最后附上亮机BIOS

H61M-K REV1.03_20201117_184551.zip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还是io坏了

网友:
io坏了还能开机?

网友:
搞来搞去还是io

网友:
一开始维修方向就搞错了

网友:
上次我卡logo,加焊ec就好了

网友A:
分压后的电压应该是两伏才对哦, ite的io。

网友B:
全红也考虑下BIOS  遇见过BIOS 引起的全红          ·

网友:
转了一个圈,经验就是许多教训积累得来的。

网友C:
进水的机子一般还是要重点检测进水的地方

网友:
一开始方向就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机子一般还是要重点检测进水的地方

是的,这次涨教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红也考虑下BIOS  遇见过BIOS 引起的全红          ·

BIOS我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压后的电压应该是两伏才对哦, ite的io。

群里兄弟们讲华硕是1V,技嘉是2V

网友:
是的哦,奇怪的很啊

网友E:
先来的三板斧,之后还是回到起点

网友:
仔仔细细,学习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群里兄弟们讲华硕是1V,技嘉是2V

难怪ASUS老大,GA万年老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怪ASUS老大,GA万年老二。。

哈哈,原来还可以这样理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来的三板斧,之后还是回到起点

没思路了,就三板斧干完再说

网友G:
厉害了,你是怎么查到这个信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你是怎么查到这个信号的哦

基本上把板子查了一个遍,才找到的

网友(2021-01-17):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